orcad画元件图的问题

楼主(2016-01-23):
1金币
小白求助大神帮忙。本人用EDAbuilder生成了一个元件图,如图所示。我想要缩小管脚两边之间的距离,但是当拖动虚线框的时候,管脚不会跟着移动。但是反方向拉长,管脚会跟着虚线框走。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?怎么减小两边管脚的距离呢?

网友A:
未知原因会有这个BUG,把右边的引脚拖动到上侧或者下侧边,然后调整好框框,重新拖动到右侧,就恢复正常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未知原因会有这个BUG,把右边的引脚拖动到上侧或者下侧边,然后调整好框框,重新拖动到右侧,就恢复正常了

太感谢你了。好像的确是个bug。貌似是由于每个管脚上有个点,删除了就可以了。先把点拖到一边,然后选中删除即可。。谢谢

网友:
EDAbuilder添加管脚左侧栏是可以设置坐标的

网友(2020-06-02):
未知原因会有这个BU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