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个网络是连在一起的吗?

楼主(2016-01-24):
这是一个3档8脚开关,
从电路图上看5V和POW_5V是连接在一起的吗?
仅仅是画的不小心。画在一起了?

网友:
没有连在一起,是分开的两个电源网络。

网友:
没有,只是放的太近了,建议以后建元件距离留大些,便于看图

网友:
拨动开关就连!这个拿万用表实测一下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