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B裸板上做二维码的问题

楼主(2016-01-25):
如图中左下角的二维码图片所示,从图片上看是在一块铜上面开窗实现的,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对这个比较熟悉?请教一下这个二维码具体是板厂做的还是我们自己在gerber中要设计好的?如果是板厂做的,有没有详细的处理步骤?如果是我们自己设计的,那么所有的板子的二维码不是都相同吗?我们怎么利用二维码去区分每一块板子?求解惑,谢谢!

网友A:
可以交给板厂来做,二维码是一种编码方式,里面会有各种信息的,是一种ID身份证,自然也能区分每一块板子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交给板厂来做,二维码是一种编码方式,里面会有各种信息的,是一种ID身份证,自然也能区分每一块板子了

已经咨询过现用的板厂了,给我的回答是gerber文件中做,另外,也无法做到识别每一块板子,只能通过后续加贴绝缘标签,请教一下,你们公司有过这样的经验吗?处理步骤详细一点哦,谢谢!

网友:
一般都自己做吧,确实是会所有的板子都一样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经咨询过现用的板厂了,给我的回答是gerber文件中做,另外,也无法做到识别每一块板子,只能通过后续加 ...

我们公司是普通的二维码,是可以识别每一块板子的
这种二维码也是可以识别的,只是没有人做,一个管理体系建起来比较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公司是普通的二维码,是可以识别每一块板子的
这种二维码也是可以识别的,只是没有人做,一个管理体 ...

不太明白哦,一个相同的二维码怎么去识别每一块板子?能详细点吗?麻烦了

网友:
每块板子识别起来有难度哦,识别每款板子还是有可能的。这样控制成本,板厂操作也方便。

网友B:
还有你设计的二维码 里面的开窗 和油墨点 也要符合厂家的制程能力才行 。再说板厂生产出来后二维码还有个误差 是否容易识别还有的验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你设计的二维码 里面的开窗 和油墨点 也要符合厂家的制程能力才行 。再说板厂生产出来后二维码还有个误 ...

你说的是有道理的,目前的供应商给我的答案也是这样的,他们需要先做实验,二维码的精度要求应该是挺高的,很多个细小的点,开窗的话肯定要看板厂的制程能力。。。

网友:
二维码样式多种,每种对应不同的设备,不能通用。

网友C:
工厂去做,最后出货前,对每块板子镭射打码(可以相同,可以唯一),相当于用镭射打掉绿油,主要看工厂有没有相应的镭射打码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工厂去做,最后出货前,对每块板子镭射打码(可以相同,可以唯一),相当于用镭射打掉绿油,主要看工厂有没 ...

这样子啊,明白了,那这个成本是不是很高?

网友:
    一般都是自己做的,工厂做起来成本会很高。我们通常都是印在丝印上面的,可以在网上找二维码生成器,按公司的需要生成相应的二维码。然后做成PCB封装导入到板上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这样子啊,明白了,那这个成本是不是很高?

成本看供应商,镭射打码机多的话成本就多几分钱或者忽略,打码机少就几毛钱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成本看供应商,镭射打码机多的话成本就多几分钱或者忽略,打码机少就几毛钱

能推荐一下是哪家供应商吗?我们目前的供应商说没有这样的设备。。。麻烦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能推荐一下是哪家供应商吗?我们目前的供应商说没有这样的设备。。。麻烦了

我们是PCB供应商直接做的,上海展华单独打码外包,就没有了解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们是PCB供应商直接做的,上海展华单独打码外包,就没有了解了

好的,谢谢了

网友(2016-05-11):
以前搜到过CADENCE有个做二维条形码的工具

网友(2016-06-14):
板厂做的没啥异议,一般是PCBA厂家利用激光镭射进行不良追溯,汽车产品上常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