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分享源代碼】建立動態選單/添加自定义菜单

楼主(2016-01-25):
如何把自己的菜单插入到allegro menu,使用動態選單

;filename:fDynamicMenus.il
;此程式只適用於Allegro v16.3以上
;必須直接加載到allegro.ilinit檔裡面,不能在其他地方載入此程式
;此程式可以設計成中英文語言的選單

; Load: load("fDynamicMenus.il")
;附件程式不包含選單上的任一程式工具

;filename:fDynamicMenus.il
;此程式只適用於Allegro v16.3以上
;必須直接加載到allegro.ilinit檔裡面,不能在其他地方載入此程式
;此程式可以設計成中英文語言的選單

; Load: load("fDynamicMenus.il")

setShellEnvVar("LANG=ENG") ;強制設定為英文選單
case(getShellEnvVar("LANG")
        ("GB"
                ;這裡是擺放簡體中文位置,沒有完成,必須自行建立
                lskillMenu = '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EDA365 Skill for Test") ;主選單上的名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inese Transfer" "(fnChineseTransform)") ;第一個字串是顯示在選單上,第二個字串是執行命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Quick Open" "filemgr") ;程式選單項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eparator) ;區格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Netin,3rd Party" "netin3rd_prote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ompare Net_Changes" "gnetrp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ompare BRD_Changes" "component_change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lear Layout TempFile" "tmpde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eck Height" "heightchk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Hilight TestPoint Net" "hlnp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et_drillkey" "setdril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et Design Color" "s1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how Height/width" "draw target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Add Layer" "addlayer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alc Trace Width" "twca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alc Via Quantity" "viaca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ut Line" "clinecu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ut Shape" "cutshape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eck width" "chgew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Etch Cross Check" "ecp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Text Function") ;子選單名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Edit TextBlock" "settxtpw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ilkScreen Export/inport" "text_out_i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Move Text2Center" "r2c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eck_NoRefdes" "ch_noref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eck_refdes_direction" "ch_dir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eck_text_grap" "ch_text_overlap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SplitPlane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plitPlane_CreateLayers" "SplitPlane_CreateLayer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plitPlane_CreateShapes" "SplitPlane_CreateShape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DataBase Check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ataBase &Check..." "dbdoctor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ANGLING CHECK" "dangling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umpVia CHECK" "check_dvia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TAPEOU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Artwork..." "artwork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eparato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AUTO DRIL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ET NCcustom" "setnccu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rill Legend" "nclegend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rill Route" "ncdr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etting FilmControl" "efil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Auto CreateArtWork" "ns_gerber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Output GFile" "outfil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raw pin hole" "draw pin hole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Ouput DXF/RefPdf/IPC356" "odxf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Ouput SymLoc" "infor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Sort Output File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Move Gfile" "sortgfile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Zip Gerber" "gzip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Export CAD" "cadou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eparato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[ System Tools ]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[ Snap Screen ]" "system snippingtoo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[ Run Notepad ]" "system notepad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[ Run Calculator ]" "system calc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[ Run Paint ]" "system mspain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[ Run CMD ]" "syste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)
        ("BIG5"
                ;這裡是擺放繁體中文位置,沒有完成,必須自行建立
                lSkillMenu = '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EDA365 Skill for Test") ;主選單上的名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第一個字串是顯示在選單上,第二個字串是執行命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\244\244\244\345" "(fnChineseTransform)") ;中文碼轉八進位的ASCII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Quick Open" "filemgr") ;程式選單項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eparator) ;區格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Netin,3rd Party" "netin3rd_prote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ompare Net_Changes" "gnetrp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ompare BRD_Changes" "component_change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lear Layout TempFile" "tmpde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eck Height" "heightchk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Hilight TestPoint Net" "hlnp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et_drillkey" "setdril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et Design Color" "s1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how Height/width" "draw target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Add Layer" "addlayer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alc Trace Width" "twca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alc Via Quantity" "viaca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ut Line" "clinecu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ut Shape" "cutshape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eck width" "chgew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Etch Cross Check" "ecp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Text Function") ;子選單名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Edit TextBlock" "settxtpw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ilkScreen Export/inport" "text_out_i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Move Text2Center" "r2c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eck_NoRefdes" "ch_noref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eck_refdes_direction" "ch_dir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eck_text_grap" "ch_text_overlap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SplitPlane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plitPlane_CreateLayers" "SplitPlane_CreateLayer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plitPlane_CreateShapes" "SplitPlane_CreateShape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DataBase Check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ataBase &Check..." "dbdoctor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ANGLING CHECK" "dangling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umpVia CHECK" "check_dvia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TAPEOU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Artwork..." "artwork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eparato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AUTO DRIL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ET NCcustom" "setnccu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rill Legend" "nclegend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rill Route" "ncdr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etting FilmControl" "efil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Auto CreateArtWork" "ns_gerber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Output GFile" "outfil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raw pin hole" "draw pin hole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Ouput DXF/RefPdf/IPC356" "odxf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Ouput SymLoc" "infor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Sort Output File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Move Gfile" "sortgfile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Zip Gerber" "gzip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Export CAD" "cadou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eparato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[ System Tools ]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[ Snap Screen ]" "system snippingtoo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[ Run Notepad ]" "system notepad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[ Run Calculator ]" "system calc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[ Run Paint ]" "system mspain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[ Run CMD ]" "syste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)
        (t
                ;這裡是擺放英文位置
                lSkillMenu = '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EDA365 Skill for Test") ;主選單上的名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inese Transfer" "(fnChineseTransform)") ;第一個字串是顯示在選單上,第二個字串是執行命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Quick Open" "filemgr") ;程式選單項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eparator) ;區格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Netin,3rd Party" "netin3rd_prote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ompare Net_Changes" "gnetrp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ompare BRD_Changes" "component_change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lear Layout TempFile" "tmpde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eck Height" "heightchk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Hilight TestPoint Net" "hlnp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et_drillkey" "setdril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et Design Color" "s1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how Height/width" "draw target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Add Layer" "addlayer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alc Trace Width" "twca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alc Via Quantity" "viaca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ut Line" "clinecu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ut Shape" "cutshape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eck width" "chgew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Etch Cross Check" "ecp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Text Function") ;子選單名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Edit TextBlock" "settxtpw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ilkScreen Export/inport" "text_out_i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Move Text2Center" "r2c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eck_NoRefdes" "ch_noref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eck_refdes_direction" "ch_dir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Check_text_grap" "ch_text_overlap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SplitPlane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plitPlane_CreateLayers" "SplitPlane_CreateLayer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plitPlane_CreateShapes" "SplitPlane_CreateShape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DataBase Check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ataBase &Check..." "dbdoctor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ANGLING CHECK" "dangling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umpVia CHECK" "check_dvia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TAPEOU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Artwork..." "artwork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eparato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AUTO DRIL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ET NCcustom" "setnccu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rill Legend" "nclegend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rill Route" "ncdr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Setting FilmControl" "efil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Auto CreateArtWork" "ns_gerber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Output GFile" "outfil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draw pin hole" "draw pin hole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Ouput DXF/RefPdf/IPC356" "odxf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Ouput SymLoc" "infor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Sort Output File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Move Gfile" "sortgfile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Zip Gerber" "gzip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Export CAD" "cadou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eparato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popup "[ System Tools ]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[ Snap Screen ]" "system snippingtoo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[ Run Notepad ]" "system notepad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[ Run Calculator ]" "system calc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[ Run Paint ]" "system mspain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"[ Run CMD ]" "syste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(end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)
)
procedure(fnDynamicMenusTrig(tMenuFile)
        let((xMenuID)
                when(tMenuFile == "allegro" ;只判斷第一次載入及執行,如果沒有此判斷的話,有其他程式也是使用動態選單時,就會再加載一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MenuID = axlUIMenuFind(nil 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UIMenuInsert(xMenuID lSkillMenu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)
)
procedure(fnChineseTransform() ;中文碼轉八進位的ASCII碼函數
        axlUIPrompt("Code:",sprintf(nil,"%L",axlUIPrompt("Please Input Chinese:")))
)
; Using the trigger function directly
axlTriggerSet('menu  'fnDynamicMenusTrig)

网友:
    看看先
    謝謝大大的分享喔

网友:
    16版本用axlUIMenuInsert插入动态菜单
    15版本可以用axlUIMenuDump和axlUIMenuLoad插入
    不过不适用于中文

网友A:
    大大帮我看下这段代码什么作用
    这是上个大神写的插入动态菜单的Skill
    每次开启软件,菜单都会刷新好几次,刷新过程中操作软件就很容易崩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大大帮我看下这段代码什么作用
    这是上个大神写的插入动态菜单的Skill
    每次开启软件,菜单都会刷新好几次 ...

    我先確認看看

网友:
    看看这个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大大帮我看下这段代码什么作用
    这是上个大神写的插入动态菜单的Skill
    每次开启软件,菜单都会刷新好几次 ...

    可否給完整的代碼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可否給完整的代碼?

    15版本的菜单插入就不提供了

    3.39 KB, 阅读权限: 50, 下载次数: 1, 下载积分: 贡献 -30 , 威望 -1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5版本的菜单插入就不提供了

再確認一下,你的程式功能,
1.在Allegro.ilinit裡面加載 SkillMenu.il
2.開啟Allegro.exe
3.執行sm
4.這時候就加載你所設定的Menu(m1~m7),之後會重覆加載好幾次

這是因為下面的判斷問題
when(g_SkillMenuTimerNum>1
        if(isCallable('axlUIMenuFind) then
                if(axlUIMenuFind(nil,"wxGrids"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UIWTimerRemove(g_SkillMenuTimerI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SkillMenuTimerId='unbou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SkillMenuTimerNum='unbou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t);
                );if
        );if
);when

你的程式工作流程應該是這樣
1.執行sm後,
2.執行下列
     g_SkillMenuTimerId=nil
     g_SkillMenuTimerNum=0
     g_SkillMenuTimerId=axlUIWTimerAdd(nil,2000,nil,'wxSkillMenu_TimerCallBack)

3.時間等待2000後再執行wxSkillMenu()函數,
4.這時候就執行下面並執行好幾次
when(g_SkillMenuTimerNum>1
        if(isCallable('axlUIMenuFind) then
                if(axlUIMenuFind(nil,"wxGrids"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UIWTimerRemove(g_SkillMenuTimerI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SkillMenuTimerId='unbou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SkillMenuTimerNum='unbou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t);
                );if
        );if
);when

如果你只要加載一次的話,你修改成下面試試看,只留紅字部分
       if(boundp('g_SkillMenuTimerId) && boundp('g_SkillMenuTimerNum) then
                ;if(g_SkillMenuTimerNum>5 then
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axlUIWTimerRemove(g_SkillMenuTimerId)
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g_SkillMenuTimerId='unbound
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g_SkillMenuTimerNum='unbound
                ;else
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g_SkillMenuTimerNum++
                ;);if
                ;when(g_SkillMenuTimerNum>1
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if(isCallable('axlUIMenuFind) then
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        if(axlUIMenuFind(nil,"wxGrids"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UIWTimerRemove(g_SkillMenuTimerI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SkillMenuTimerId='unbou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SkillMenuTimerNum='unbou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t);
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        );if
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);if
                ;);when
        else

                g_SkillMenuTimerId=nil
                g_SkillMenuTimerNum=0
                g_SkillMenuTimerId=axlUIWTimerAdd(nil,2000,nil,'wxSkillMenu_TimerCallBack)
        );i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15版本的菜单插入就不提供了

    其實不用加入你貼的程式,也可以加載一次,就不會重覆好幾次,我猜原始作者應該有遇到過加載第一次失敗的問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其實不用加入你貼的程式,也可以加載一次,就不會重覆好幾次,我猜原始作者應該有遇到過加載第一次失敗的問 ...

我之前有试过,只加载一次,发现会被刷掉,估计他其他的函数跟菜单加载有冲突
他这个目的是不是隔两秒检查一次菜单有没有存在,如果存在就跳出,否则就重新加载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再確認一下,你的程式功能,
    1.在Allegro.ilinit裡面加載 SkillMenu.il
    2.開啟Allegro.exe

    试过了,加载不上,不知道哪个函数把加载上的菜单又清空了
    估计他某个启动执行的函数有
    axlUIMenuLoad(nil)这个指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之前有试过,只加载一次,发现会被刷掉,估计他其他的函数跟菜单加载有冲突
    他这个目的是不是隔两秒检 ...

    你是不是有加載EDA365 skill?

网友(点评):
这个和EDA365 Skill 在一起就冲突 就会出现重复菜单有什么好的解决的办法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是不是有加載EDA365 skill?

没有,所有加载的菜单都在这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其實不用加入你貼的程式,也可以加載一次,就不會重覆好幾次,我猜原始作者應該有遇到過加載第一次失敗的問 ...

Skill > axlTriggerPrint
E- *Error* skillDev not enabled.
E-
ERROR
Skill > axlTriggerPrint()
E- *Error* skillDev not enabled.
E-
ERROR
Skill >
这个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kill > axlTriggerPrint
E- *Error* skillDev not enabled.
E-

問題是你使用破解的Allegro.exe的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过了,加载不上,不知道哪个函数把加载上的菜单又清空了
估计他某个启动执行的函数有
axlUIMenuLoad( ...

你可以試試看,只加載skillMenu.il,並多執行幾次試試看,原因有可以其他函數使用到axlUIWTimerAdd

网友:
    正需要这个东西呢,谢谢。

网友B:
    请问一下怎么才能让菜单出来,我加载了没有反应,command里显示
    loading axlcore.cxt
    t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请问一下怎么才能让菜单出来,我加载了没有反应,command里显示 loading axlcore.cxt    t

    你直接將此行 load("fDynamicMenus.il") 加入到allegro.ilinit,然後開啟allegro.exe就會自動加載

网友:
    謝謝大大的分享,
    学习一下!

网友:
非常不错,download 学习下

网友(2017-08-28):
    太难了,看不懂 如有 有大神录视频就好了

网友(2019-03-13):
    博大精深 给力的很

网友(2021-02-02):
引用 楼主:
    你是不是有加載EDA365 skill?

    这个和EDA365 Skill 在一起就冲突 就会出现重复菜单有什么好的解决的办法么

网友(2021-06-16):
    请问这个怎么切换到中文呢?

网友(2021-12-16):
    学习一下如何加载菜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