丝印不跟随器件实体角度旋转

楼主(2016-01-25):
       为什么?以前没觉得,现在工作量大了,才发现是个问题

楼主:
    明白了,是丝印Autoposition不是Manual(手动),设置成Manual就可以了

网友A(2016-02-27):
    一般都是整体再调整丝印的,所以不跟器件转也没啥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都是整体再调整丝印的,所以不跟器件转也没啥麻烦

有时候,文件量很大,器件很密的话,如果不跟随,你会发现,调整位置会花费很长时间,而且极容易遗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