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DAC产生峰峰值、相位、频率软件精密可调的正弦波

楼主(2016-01-25):
想通过DAC产生峰峰值、相位、频率软件精密可调的单通道正弦波(2V左右,频率50K-1MHZ),主要作交流小信号的激励给精密仪器用,初步考虑14位或12位ADI或者TI的DAC芯片,可行吗?另外精密 DAC与高速 DAC (>10MSPS)之间又如何选择?

网友A:
如果你只是需要产生正弦波的话,可以用DDS,比如AD9953这类。可以省掉一块DSP/FPG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只是需要产生正弦波的话,可以用DDS,比如AD9953这类。可以省掉一块DSP/FPGA

实不相瞒,已经做了一个FPGA并行驱动DDS(AD9910)了,想用DAC代替呢  对比下

网友(2018-01-23):
请问兄台解决了吗?也想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