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请问怎么拷贝table的数据而不改变原table的数据呢

楼主(2016-01-25):
在使用newTable = oldTable后
发现对newTable进行操作后,oldTable也同样变化了
说明skill针对 newTable = oldTable  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赋值,而是复制数据地址
也就是newTable完全等同于oldTable
怎样才能利用table内的数据,但是不改变原table的数据呢?(原数据需要针对不同情况进行调整,所以原始数据不能改变)

网友A:
以下是我的方法:

;拷貝一份原來的值
for(xKey 1 length(oldTable)
        newTable[xKey] = copy(oldTable[xKey])
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下是我的方法:

;拷貝一份原來的值

我原本使用的table的array并不是数字,而是任意的字符串
也就是
lName = sprintf(nil "%.2f(%s)" width layer)
lw[lName] = axlDBGetLength(seg) + lw[lName]
难道我需要把所有的lName记录下来?

对不同的线宽和层面做长度的累加,遇到分支后分别累加长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原本使用的table的array并不是数字,而是任意的字符串
也就是
lName = sprintf(nil "%.2f(%s)" wid ...

或是改成下面

foreach(sKey oldTable->?
        newTable[sKey] = copy(oldTable[sKey])
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下是我的方法:

;拷貝一份原來的值

lwx = makeTable("lwx" 0)
foreach(lName lw->? lwx[lName] = lwx[lName] + lw[lName])
目前的做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