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怎样将AD14的PCB图导入ADS中仿真

楼主(2016-01-25):
RT,谢谢。

网友A:
AD先轉成ODB++格式,在ADS layout檔案中選擇匯入,選用資料夾方式導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先轉成ODB++格式,在ADS layout檔案中選擇匯入,選用資料夾方式導入

你好,非常感谢你的回复。但是我看我的AD版本中无此格式文件,请问你用的版本是什么,如果方便的话,可否给个操作截图,非常感谢。具体版本格式见图片

AD版本

AD版本

文件格式

文件格式

网友A:
基本上在軟體安裝時就會需要你去指定你想要的輸出格式有哪些?
軟體安裝默認為部分選取,一般我安裝時候會選擇全選
既然你已經安裝完成,你也可以從AD圖片裡面再進行後安裝
另外AD的疊構,轉入到ADS時,會發生疊構參數不正確
只需要在另外key in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D先轉成ODB++格式,在ADS layout檔案中選擇匯入,選用資料夾方式導入

我使用的是 15.1.9版本

网友(2017-12-30)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上在軟體安裝時就會需要你去指定你想要的輸出格式有哪些?
軟體安裝默認為部分選取,一般我安裝時候會 ...

ADS支持Cadence的.BRD,.MCM以及.SIP格式的文件直接导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