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matlab怎么打开ads软件并进行参数设定啊 跪求

楼主(2016-01-25):
最近在做毕业设计 想要用matlab自动打开ads软件并进行参数运算和仿真

网友A:
这是需要做什么仿真呢?还非得两个软件一起使用。

yx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需要做什么仿真呢?还非得两个软件一起使用。

想法是用matlab去控制ads软件 实现自动化 以后进一步的话再跟hfss联系到一块 实现优化过程的简化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想法是用matlab去控制ads软件 实现自动化 以后进一步的话再跟hfss联系到一块 实现优化过程的简化

比较有意思,能详细说说吗?

网友(2020-12-22):
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