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件封装导出到conceptHDL中

楼主(2016-01-25):
orcad 中的封装,在导出到conceptHDL  ,导出之后是图里面这样的,怎么改才能让A、Y这些表示正常了?

楼主:
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,没有人愿意回答我。。。。

网友A:
    试试在Pin Attributes 里把stub  Length改为1个grid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,没有人愿意回答我。。。。

在這論壇裡面使用conceptHDL的人不多,所以會回答的人就相對的少很多。

楼主(2016-02-28):
引用 网友A:
    试试在Pin Attributes 里把stub  Length改为1个grid

    Pin Attributes在哪里找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试试在Pin Attributes 里把stub  Length改为1个grid

    改了之后没有什么改变,怎么办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改了之后没有什么改变,怎么办?

你改设置只能对下一次建package有用,你试试这个步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改设置只能对下一次建package有用,你试试这个步骤。

改stub length是改变的引脚长度,我想要改的是引脚名称,A_/B改成 的形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改stub length是改变的引脚长度,我想要改的是引脚名称,A_/B改成的形式

    好吧,这个估计不支持吧。 我一般都用_N 去替代。

网友(2017-08-04):
    HDL资料好难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