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ST仿真] 高压放电周围电磁辐射仿真分析

楼主(2016-01-25):
本人想仿真高压快放电激光器周围电磁辐射情况,原理图见上图;
现简单描述一下基本工作过程,首先HV代表高压,开始时电容cs两端储存了高压(假设为30KV),当触发S1(S1为火花开关)时,S1导通,形成回路电流I1,此过程将电容CS的能量转移到Cd,Cd两端电压升高,当Cd两端电压升高至气体的击穿阈值时(黄色区域为放电电极,电极中间是放电气体),气体击穿放电,形成回路电流I2,Cd上的能量在很短的时间内注入到气体中,气体放电时其阻抗非常小,一般在几个欧姆;
   由于回路I1和I2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,同时电流比较大,在回路周围肯定会形成电磁辐射
   现需要建立以上放电过程的仿真模型,不知道该如何入手,各器件的参数都知道,各器件的空间位置也知道。
现有以下几个问题:
  1.电容的建模,如果建电容的3D模型,怎么保证电容的容值为指定值
  2.激励信号该怎么加?
    若有高人指定,定不胜感激!

网友(2016-03-07):
朋友 我们可以共同探讨吗?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