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DXF的问题

楼主(2016-01-25):
我想将插件封装导成DXF,能将钻孔也一起导出吗?

网友:
    dxf想导啥就导啥呗...

网友:
    先把这个封装调到板子里面,然后在NC Drill 里面把每个drill的尺寸信息都添加进去,导出去时把相应drill信息勾选上

网友:
    dxf是显示哪一层就导出哪一层

楼主:
    如果不调到板子里呢?有没有办法?应该不行吧?

网友:
    办法总是有的,看你会不会去想。

网友:
    可以导出钻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