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路开关电源的电感耦合原理

楼主(2016-01-25):
“在多路buck拓扑结构电源中,若两个(或多个)电感相邻太近会磁感应耦合,若一侧电流变化,会导致另一侧线圈中的电流变化”。这种说话是一般资料中都会提到的,但是磁感应到底是怎么耦合的呢??,在一般数字单板的buck电源中,使用的贴片绕线电感一般是由下往上绕,线圈内部磁感线会垂直于电路板,那么2个电感的磁感应线在线圈外部是同向,在任意一个电感线圈内部则是反向的。不明白实际产生影响的耦合是怎么回事,,还请论坛大神可以结合电感的电磁现象讲解讲解。。多谢多谢!!!

网友A:
电感的耦合就是通过磁来进行互感,电路摆放的时候要垂直,这样互感最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感的耦合就是通过磁来进行互感,电路摆放的时候要垂直,这样互感最小

是否垂直,要根据电感绕的方向与结构而言吧,比如说:1、当电感线垂直电路板绕,根据右手定则,磁感线方向是平行于电路板的,这个时候就像您说的,电感垂直放更好;2、当电感线的绕向是平行于电路板由下网上绕,那么磁感线是垂直于电路板的,那么在空间上,所有电感的磁感线都是垂直于电路板的,无论电感方向是否彼此垂直都是一样的吧。。不知道您是否明白我说的意思。。。 我说的有点绕,不好意思啊,,呵呵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否垂直,要根据电感绕的方向与结构而言吧,比如说:1、当电感线垂直电路板绕,根据右手定则,磁感线方 ...

嗯,我明白你的意思电感分为横绕和竖绕,我使用的BUCK大都是横绕的,垂直摆放可以减小互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我明白你的意思电感分为横绕和竖绕,我使用的BUCK大都是横绕的,垂直摆放可以减小互感

恩 是的。。我想我明白了。。。多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