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们赏赐

楼主(2016-01-26):
求大神们赏赐一个LIGHTING插座和MICROUSB插座的 powerPCB的封装。跪谢!!!

网友:
MICRO USB插座 不同廠商固定孔不一定會相同。拿了A家封裝 B家零件不確定可以替換。

网友:
我想没有一个人清楚你说的lighting插座是怎么个插座

网友:
苹果和安卓的接头吧,自己画画液快的吧

网友:
可以搞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