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电话破音问题

楼主(2016-01-26):
    手上有一个设备,小批量生产的时候发现一个bug,打电话之后进入深睡眠,唤醒之后再打电话就会出现设备端声音破音。    主控是S5pv210,3G模块用的华为的Mu709s,CODEC用的WM8994,主控和CODEC走一路I2S,3G到CODEC走另外一路PCM。现在问题是,不管之前有没有睡眠第一次打电话没问题;打电话之后再睡眠,唤醒之后再打电话声音就破音了,系统声音不管怎样都没问题。
    尝试过重启3G模块没有用,CODEC所有的寄存器打印出来,正常和异常的时候没有区别。真的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里,希望大家能帮忙分析下。

网友:
跟软件工程师了解下系统睡眠机制到底是怎样的   另外破音是打电话的一瞬间还是一直那样?建议把音频输出电路贴出来大家分析下

网友:
干扰太严重

网友:
破音是音量过大造成的吗

网友:
坐等高手分析

楼主:
嗯,找到原因了,是因为睡眠唤醒的驱动存在问题,唤醒之后恢复寄存器的时候配制epll的一个寄存器没有恢复,导致epll唤醒之后出现了一个小的误差 ,wM8994主时钟从epll分频的而来也出现了点误差。之所以不打电话直接睡眠不会出现问题好像是因为重设epll的函数里面有一个判断。这部分驱动应该三星官方提供的,大家有用这块CPU的也可以看下有没有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