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建差分对的疑惑

楼主(2016-01-26):
allegro 16.3
创建差分对时,看到electrical 和physical均有差分对创建和赋予约束的功能,这两者有什么区别?哪一种是正确的做法,麻烦大神讲解一下!谢谢
同时请教一下,我的差分对时CAN总线,看了些资料说,线间距和线宽要根据阻抗来设置,具体是怎么操作的?如何计算阻抗呢?希望有经验的前辈能指点一下,思路或者是具体完成CAN总线差分布线的步骤!谢谢各位了

网友A:
都可以设置,electrical的优先级更高。
计算阻抗可以用si9000,适应叠层、铜厚来选择合适的线宽、包地距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可以设置,electrical的优先级更高。
计算阻抗可以用si9000,适应叠层、铜厚来选择合适的线宽、包地距离 ...

谢谢,CAN总线的终端匹配电阻时120欧姆,是不是阻抗设计目标就是120欧姆呢?板件是四层板件,1-信号,2-地,3-电源,4-信号!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控制阻抗,能具体指导一下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CAN总线的终端匹配电阻时120欧姆,是不是阻抗设计目标就是120欧姆呢?板件是四层板件,1-信号,2- ...

CAN总线的协议里面会要求阻抗匹配的值吧。
阻抗计算你直接去找一个叫si9000的软件来做就行了,各层基材的厚度以及铜的厚度会对阻抗有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N总线的协议里面会要求阻抗匹配的值吧。
阻抗计算你直接去找一个叫si9000的软件来做就行了,各层基材 ...

好的,谢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CAN总线的终端匹配电阻时120欧姆,是不是阻抗设计目标就是120欧姆呢?板件是四层板件,1-信号,2- ...

阻抗控制你完全可以交给板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阻抗控制你完全可以交给板厂

PCB设计不用做任何考虑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CB设计不用做任何考虑吗?

如果板厂能控制,就可以完全交给板厂最好自己在投板前自己估算一个值,使板厂在理论上能够做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i9000

能指导一下用该软件如何设计吗?最终的目的是设计出线宽和线间距?一头雾水,没做过阻抗匹配的板子(以前都是简单的)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si9000

网上有教程,只要就是选择模型,一般自己做的也就是个参考值,保证理论上能做出来,对板场来说,你做的根本没有,最简单的方法,你可以先向板场要个模板,按照他的要求去设置线宽

网友D:
CAN总线的阻抗一般设计成100欧姆,然后线宽线距可以根据板厂提供的叠层结构来设置就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CAN总线的阻抗一般设计成100欧姆,然后线宽线距可以根据板厂提供的叠层结构来设置就好。

谢谢指点!看了些帖子和资料大概知道了,通常单端阻抗50欧姆,差分走线100欧姆。还有个疑问,还望您能指点一下:如果进行了阻抗设计,即按照板厂给出的线宽和线距走线,驱动输出还需要串联22欧姆或30欧姆的电阻吗?经常看到一些总线串联小于50欧姆的电阻,进行阻抗匹配,防止信号反射。是不是因为布线时没有按照板厂给出的线宽来走线(板厂给出的线宽可能比较宽),实际走线时,线宽小于阻抗设计的线宽值,所以串接一个电阻进行阻抗匹配,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!

网友D:
兄弟,指点谈不上,据我所知,串接匹配电阻一般是有参考设计的,作用就如你所说的进行阻抗匹配,防止信号反射。但它和差分走线的线宽线距没有直接的关系。个人见解,仅供参考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兄弟,指点谈不上,据我所知,串接匹配电阻一般是有参考设计的,作用就如你所说的进行阻抗匹配,防止信号反 ...

是的,我搞混了!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