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使用不同板材的的混压合板问题?

楼主(2016-01-26):
    请问各位大神,,现在我有一个6层板,射频线走L1层,参考L2层,第1、2层想使用Rogers板材,其他层使用普通FR4板材,这样子可以吗?如不行,请问各位该如何处理?

网友:
    这样可以的,但是并不是每一家板厂都可以做,要找好点的供应商

网友:
    ro4350 ro4003可以和fr4混压 注意厚度对称 避免翘曲

网友:
    板厂可以加工,需要在压合,钻孔,除胶等流程结合材料的特性做管控

网友(2018-06-04):
    都用FR4不可以吗

网友(2020-01-06):
    罗杰斯和FR4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