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HAPE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6-01-26):
画好PCB图后,按Database check检查后,就出现图中的问题,该怎么弄呢?

网友A:
    直接删除.再不会的,加qq:378684260.我帮你删.

网友B:
    仔细看坐标显示的位置,这个说不好具体是怎么发生的,把相应的铜修改下就行了

网友C:
    display--status里看看shape那里有啥问题

网友D:
    找到坐标所在位置看看

网友E:
    在坐标处的铜箔边界有端点异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在坐标处的铜箔边界有端点异常

在板子的外面,就是没有找到这个shap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直接删除.再不会的,加qq:378684260.我帮你删.

    在板子的外面,就是没有找到这个shap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仔细看坐标显示的位置,这个说不好具体是怎么发生的,把相应的铜修改下就行了

在板子的外面,就是没有找到这个shape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找到坐标所在位置看看

在板子的外面,就是没有找到这个shape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display--status里看看shape那里有啥问题

    用states里面看都是绿色的,没有错误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用states里面看都是绿色的,没有错误呢

一般这种情况再做一遍db就会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般这种情况再做一遍db就会好了

    还是不行,还是会有这个问题,有人告诉我这个问题可以忽略的》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还是不行,还是会有这个问题,有人告诉我这个问题可以忽略的》?

    你上传个brd把,这样描述比较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你上传个brd把,这样描述比较难

    不好意思,不能上传文件,不过我在cam350里面看了,也没啥异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找到坐标所在位置看看

把文件发出来

网友:
    这个忽略可不行的,肯定是有,你上个文件瞬间解决,不是什么大事..dbcheck显示error , 0 error fixed,就是没解决..

网友:
    可能是Shape180x60这个shape symbol的问题

网友(2022-05-20):
   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

网友(2023-05-29):
    挖铜皮的过程中重复挖了一处,而且形状不一样有冲突了,解决办法是打开Boundary层,TOP或者Bottom,看到重复的边界图形,把被包含的那个用Delate删掉就行。偶然看到,专门注册了个账号希望能给后来者帮助。

网友:
    這是不是一個元件? 把元件先刪掉,重新放上看看。或是update symbol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