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Form里加入图片?

楼主(2016-01-26):
求助大神,如何在form里加入图片?

网友A:
如下面的代碼

fprintf(pPort "FIELD align-top\n")
fprintf(pPort "THUMBNAIL align-top\n") ;圖片 *.bmp的檔名
fprintf(pPort "OPTIONS stretch\n")
fprintf(pPort "FLOC 2 10\n") ;放圖片的位置
fprintf(pPort "FSIZE 3 2\n")
fprintf(pPort "ENDFIELD\n")

圖片存放的目錄,必須查看env檔案,下面一行的設定,
也可以自行加入目錄.
set BMPPATH = . $ALLEGRO_SITE/icons $GLOBAL/icons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如下面的代碼

fprintf(pPort "FIELD align-top\n")

補充 ALLEGRO_SITE 和 GLOBAL 的路徑

Skill > axlGetVariable("ALLEGRO_SITE")
"d:/Cadence/SPB_16.3/share/local/pcb"
Skill > axlGetVariable("GLOBAL")
"d:/Cadence/SPB_16.3/share/pcb/text"
Skill >

网友B:
可以在FORM中指定BMP绝对路径或相对路径,另外也可以动态指定,见以下DEMO
defun( test ()
let((sDemoForm pOut fmDemo)

        sBmp1 = strcat(axlOSSlash(axlGetVariable("cdsroot")) "/share/pcb/text/icons/soic.bmp")
        sBmp2 = strcat(axlOSSlash(axlGetVariable("cdsroot")) "/share/pcb/text/icons/smd_discrete.bmp")

        sDemoForm = axlTempFile()
        pOut = outfile(sDemoForm "w")
        fprintf(pOut "FILE_TYPE=FORM_DEFN VERSION=2\n")
        fprintf(pOut "FORM AUTOGREYTEXT\n")
        fprintf(pOut "FIXED\n")
        fprintf(pOut "PORT 64 20\n")
        fprintf(pOut "HEADER \"EDA365 SKILL\"\n")
        fprintf(pOut "TILE\n")

        fprintf(pOut "FIELD logo1\n")
        fprintf(pOut "THUMBNAIL %s\n" sBmp1)
        fprintf(pOut "FLOC 1 1\n")
        fprintf(pOut "FSIZE 30 28\n")
        fprintf(pOut "ENDFIELD\n")

        fprintf(pOut "FIELD logo2\n")
        fprintf(pOut "THUMBNAIL\n")
        fprintf(pOut "FLOC 32 1\n")
        fprintf(pOut "FSIZE 30 28\n")
        fprintf(pOut "ENDFIELD\n")

        fprintf(pOut "ENDTILE\n")
        fprintf(pOut "ENDFORM\n")
        close(pOut)

        fmDemo = axlFormCreate(gensym("FPfmDemo") sDemoForm nil nil t)
        axlFormSetField(fmDemo "logo2" sBmp2)
        axlFormDisplay(fmDemo)
)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補充 ALLEGRO_SITE 和 GLOBAL 的路徑

Skill > axlGetVariable("ALLEGRO_SITE")

多谢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在FORM中指定BMP绝对路径或相对路径,另外也可以动态指定,见以下DEMO

谢谢!!

网友(2016-05-31):
    学习了,都是高手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