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问题

楼主(2016-01-26):
(图片)

楼主:
请问大牛,在测试板过程中少了电容C6,影响AVDD输出,变大到19v左右,二阶段D2正端为10v左右,负端反而为19v,为什么?求大神解释。贴上c6后二极管两端正常,即AVDD正常为10v左右!

网友:
升压后,没有钽电容,你用示波器量看看

网友:
量出的波形能不能上个图,想看看是什么样子

楼主(2016-02-28):
2点是矩形波,1点正常的直流,2点以前波形比较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