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关于pin名的显示

楼主(2016-01-27):
    如上图,pin脚显示网络的名称,我想显示pin名字,比如把红框中的网络名显示为pin脚名 sw1, sw2,该如何做?

网友:
    如果可以接受改net name就直接改,那个是显示net name的,,
貌似pin name显示不了

网友:
    pin脚名在我们常用的几款pcb软件都不能显示
    不知道借助其他插件能不能显示

网友:
    直接在原理图中把这个net name改一下再导入到PCB中应该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这个显示的是网络名,想变为pin脚名,就在电气连线上放上电气属性的连接名字

网友:
    这里只能显示网络名。

网友:
    LZ,PCB中显示的越多,耗内存越大,画小板子还可以,大板子,都显示的话,看着都烦,电脑也会变卡的

网友:
    4楼正解啊,放一个单独的同名端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然后你记住这些单独的同名端其它地方都不要用,或像VIN那样,也会用到。。。

网友:
    貌视不可以

网友:
    只能显示网络名吧

网友:
    改原理图网络名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