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里面跟AD里面的丝印大小不一样吗?

楼主(2016-01-27):
在AD里面将丝印设置为6/30,在pads也是这样设置的,为什么PADS文件做出来的丝印非常小?两个软件为什么不一样啊....

网友A:
请问你的单位一致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你的单位一致吗

单位一样的,都是mil

网友:
你设置的尺寸本来就很小啊,
我猜你在AD里面选的是stroke字体,你换成truetype字体就跟PADS一样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