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按键电路问题,请各位帮忙解决

楼主(2016-01-27):
    如图,是一个按键电路,上面标注有单片机识别该按键的电压,这个电路总是会出现,频繁按LED+这个按键,会出现录像情况偶尔会出现拍照情况!按LED-这个按键不会出现这些情况。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没有?按键之间的间隔电压是0.5V,这个电压能不能调大点?把运放去掉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    图片太小,这个是分压采样电路,运放是电压跟随器,LED+,LED-软件都设置的什么功能沟通过吗  调整分压我想不是难事吧

楼主:
    LED+,LED-就是调节灯光亮度的。那现在不考虑更改软件,改硬件,该怎么改?

网友:
    问软件键值对应的电压范围是多少,然后再调整分压电阻。但是改软件不是方便太多吗...

网友:
    冗余量多大

网友:
    R10,R11,R12是全部贴上去的?静态值多少?可能是值重复了.
C1,C8改成0.1uf,软件消抖.

楼主(2019-02-28):
    这个电路后来改成K级的电阻,问题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