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转PADS报错

楼主(2016-01-27):
使用allegro16.5和pads9.5转换。流程使用的是把PADS的skill拷贝到Allegro PCBENV文件夹这个流程。
start oneway out之后报错很多,
有以下几种:
ERROR:Techfile conversation failed!
ERROR:no data issued for clearance DEFAULT
ERROR:Ub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100SQ - layer problems.

怎么办呢

网友:
我跟你一起等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这个你去pads版去问问..

网友:
    降版本到15.7再去导。

网友:
    每种软件相互转换,都是降低版本,然后在转换,这样问题少

楼主:
    已解决。Allegro PCBENV这个文件夹里需要再考进去一个exe文件

网友:
    楼主可以共享下allegro如何转pads么?
    上次转的时候总出错!

网友(2017-04-08)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。Allegro PCBENV这个文件夹里需要再考进去一个exe文件

哪个exe文件,楼主能不能说清楚一点

网友A(2017-09-30):
环境变量不是添加用户栏,应该是加在系统环境变量
而且变量名是C:\MentorGraphics\9.5PADS\SDD_HOME\translators\win32\bin

pads9.5 allegro16.6 不存在16.3之后不支持的说法

另外skill那个勾选不需要。

网友B(2018-06-11):
引用 网友A:
环境变量不是添加用户栏,应该是加在系统环境变量
而且变量名是C:\MentorGraphics\9.5PADS\SDD_HOME\tran ...

我试了一下  解决了以上问题 但是又多了新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试了一下  解决了以上问题 但是又多了新问题

严格按照步骤来,一般不会错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严格按照步骤来,一般不会错的。

    你好,帮忙看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帮忙看看

哥们,我帮你解决问题还要扣我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哥们,我帮你解决问题还要扣我分

哈哈,sorry,这个怎么一定要减威望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哥们,我帮你解决问题还要扣我分

转出来的线是零线宽,修改属性又改不了 这个怎么办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转出来的线是零线宽,修改属性又改不了 这个怎么办

显示的问题吧,设置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示的问题吧,设置一下

显示怎么设置,求再帮一次忙,删掉重新走还是不行

网友C(2018-08-08):
兄弟,我最后一步报这个错误,请帮帮我怎么搞定啊

网友(2021-10-25):
引用 网友C:
兄弟,我最后一步报这个错误,请帮帮我怎么搞定啊

同样出现此问题,请问是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