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多路网络同时上传的问题

楼主(2016-01-27):
现在在X86上做了两个4G模块,请问有什么方法将这两个4G网络叠加上传?传视频,需要的带宽比较大

网友(点评):
你沒講明作業系統(OS)!>_<|||

网友A:
人家講的、我沒試過,但 Youtube 上有很多網路視頻,說他們試過可行。Load Balance 功能可將兩個網l路聯結的頻寬合併。

  • Click the "Control Panel" button in the gadget.
  • Click "Tools" and then "Load Balancing".
  • Click the "Windows" tab.
  • Enter the metrics value you want to use or leave the default ones, and click "Apply".
  • Wait for the program to refresh and that's it.

他們說 Windoows 7 和 Windows 8 支援 Load Balance 的功能,若有問題在網路上多查查,暈倒系統 Load Balance 設定方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人家講的、我沒試過,但 Youtube 上有很多網路視頻,說他們試過可行。Load Balance 功能可將兩個網聯結的頻 ...

看到狗版就感觉看到希望了
昨天忘记说了,是在Windows系统里操作
你说的Load Balance
我同事之前试过,好像是只能下行叠加,上行好像不行的

网友(点评):
呵!呵!好吧!可能需要軟件支持,我再找找有無其他方案。^_^

网友A:
研究一下這篇文檔,好像要設定一些東西。

http://docs.splunk.com/Documenta ... Setuploadbalancing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研究一下這篇文檔,好像要設定一些東西。

http://docs.splunk.com/Documentation/Splunk/6.2.3/Forwardi ...

先谢谢狗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