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PowerSI与PowerDC

楼主(2016-01-27):
powerDC的文件可以转成powerSI,那powerSI的文件如何转换为PowerDC格式呢?!
有大神路过指点一下!
谢谢!

楼主:
自己先顶一个!!!

网友A:
两个软件使用的都是SPD文件,不需要转来转去的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软件使用的都是SPD文件,不需要转来转去的呀

应该不是吧?!你帮我看一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软件使用的都是SPD文件,不需要转来转去的呀

还是你说的是对的,我么有区分workspace与layout文件的区别。
谢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