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键 开关机的电路

楼主(2016-01-28):
求各位赐一个 使用轻触开关实现的开关机的电路(纯硬件)
要验证过的!网上有很多,我试过 好几个都有问题呢!
这个是想用在产品上的,要求使用的元器件尽可能的少(MOS+阻容)。

跪求给位了,如果狗斑竹能赏狗粮就更好了!

网友A:
具体是什么?大概要求过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具体是什么?大概要求过程

要求很简单,使用电池给蓝牙供电!
默认不上电,触控一次按键(最好是可以长按3S左右),蓝牙上电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再触控一次按键(最好是可以长按3S左右),蓝牙掉电。
要求电路的静态功耗较低,默认不上电的时候,蓝牙供电的VDD最好控制在0.2V以下。
使用尽可能少的分立元器件构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具体是什么?大概要求过程

用双稳态触发器

网友(2016-05-31):
我也在找这样的电路

网友:
好像以前的MP3,MP4,充电宝用得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