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9.3中,在creat pdf中,如何把keepout导出来?

楼主(2016-01-28):
pads 9.3中,在create pdf中,如何把keepout导出来?

网友A:
像你这样勾选就可以啦,但是首先你得在颜色管理器里把Keepout设为彩色,然后你是输出彩色的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像你这样勾选就可以啦,但是首先你得在颜色管理器里把Keepout设为彩色,然后你是输出彩色的PDF

还是没有出来

网友:
我的9.5可以的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