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6.5 怎么设置显示网络名?

楼主(2016-01-28):
您好,请问下allegro 16.5 怎么设置在线上显示网络名?

网友:
16.5没这功能,
16.6有

网友A:
无此功能,16.6才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无此功能,16.6才有

谢谢

网友B:
使用alias,命名就好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使用alias,命名就好啦

能具体说下怎么设定吗?谢谢

网友:
要試試,學習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