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Designer一个器件分成好几个PART应该怎么建symbol

楼主(2016-01-28):
一个管脚多的器件,只能分成U1A,U1B,U1C...这种形式,应该怎么建symbol?我现在的做法是分别建U1A,U1B,U1C等,然后在中心库建part时,将A,B,C,D全导尽来对应一个cell,现在有几个问题
1。有的器件比如2X4 RJ45,在原理图中U1A和U1B是可以交换的,以前在orcad中 直接将U1A改成U1B就可以了,这个在DXDesigner该如何实现

网友A:
在建立partl的时候导入你想变为一体的几个symbol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建立partl的时候导入你想变为一体的几个symbol就行了

感谢回复,这种方式我已经实现,我的问题是,有些元件比如多路网口,多路USB等,做的原理图符号U1A可以和U1B对换,在orcad中可以直接将U1A修改改成U1B就可以了,dxdesigner中该如何实现

网友:
只要是一个gate的slot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