盲埋孔走线问题

楼主(2016-01-28):
    最近在用作盲埋孔走线的板子时,遇到一个问题,如果我在板上一个位置打了一个埋孔Via2-3,然后我没有直接拉Layer2层的线,而是作了另外地方的走线。那块地方走线完成后,我再想来拉这个Via2-3的第三层线,发现就不能在Layer3层走线,软件会在Layer2层拉出线来,如果想换Layer3层,则需要把这个埋孔删掉,再重新打孔操作才行。请问如何能简化删掉再打这个操作呢?因为我板上许多地方都需要先把过孔打上来占住位置,所以如果只能删掉再打的话,会非常麻烦的,我觉得肯定是哪里我的操作有问题了,请大师指导一下吧?谢谢!

网友:
    options面板可以选择走线层啊。

网友:
    拉线之前选择到第3层

网友:
    拉线是在options面板换成就行了

网友A:
    不会真的是option面板那边的事吧....我瞬间想了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会真的是option面板那边的事吧....我瞬间想了很多

    就如同电脑打不开要先从插没插电开始检查……

网友:
    同感   应该不是options面板里的问题   ????

楼主:
    不是,我现在找到原因了,走线时在find中要把via选择上,再走线时就会选择到这个孔上的相应层的线,不过还是要切换一下,还是不太方便。

网友:
    在Layer3层空白的地方拉线接到这个via上

网友:
    习惯就好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不是,我现在找到原因了,走线时在find中要把via选择上,再走线时就会选择到这个孔上的相应层的线,不过还 ...

    自动布线方便

网友:
    ;P刚开始我也瞬间想了很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