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表导入问题

楼主(2016-01-28):
各位大神!请问原理图上器件pin脚数与PCB上的封装PIN脚数对不上,有没有办法导入网表!导入网表是一直报以下错误:#1   WARNING(SPMHNI-184): Device library warning detected.

WARNING: SATACN1 component device pin number mismatch; cannot replace.

#2   WARNING(SPMHNI-184): Device library warning detected.

WARNING: MIC_IN1 component device pin number mismatch; cannot replace.

网友:
改为一致就好,问题解决的同时也会提升自己的规范化

网友A:
    要不改原理图库,要不改PCB封装库,总之管教数保持一致就OK

网友:
    如果你非要导可以试试第三方网表,不过最好还是按楼上的说法做,安全././.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要不改原理图库,要不改PCB封装库,总之管教数保持一致就OK

    我知道原理图上边改成一致可以,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只有网表,没有原理图!

网友B:
    很简单,那就改PCB封装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很简单,那就改PCB封装

好的,我试看

网友:
    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选一个改

网友:
    修改原理图加一个pin  或者修改元器件封装吧多出的那个脚做成无网络的焊盘就好了

网友:
    原理图和网表的pin数目不一样

网友:
    很多问题  查查字典翻译翻译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