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仿真怎么不对

楼主(2016-01-28):
如图,为什么r3的波形一直是0v呢?

网友A:
mos模型里导通电压要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s模型里导通电压要清楚

不太明白。。是mos管选错了吗? mos管属性里没看到参数设置

网友B:
R1是不是小了一点,不能导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1是不是小了一点,不能导通

我将r2跳到1k,波形也还是没改变。。楼上说的mos管那块我不太明白

网友C:
楼主,你MOS管用的不对,你这个是Nmos,那么按照导通关系,Vgs>0,那么你用Nmos 的话D--->S,所以Vg-Vs是没有办法满足导通条件的,你换个Pmos这个模型就对了。还望去看一下MOS管的导通关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你MOS管用的不对,你这个是Nmos,那么按照导通关系,Vgs>0,那么你用Nmos 的话D--->S,所以Vg-Vs是没 ...

图中箭头指向外面 应该是pmos;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图中箭头指向外面 应该是pmos;

你确定楼主这个是指向外面的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确定楼主这个是指向外面的。。。。

,型号是irfm9140. 查这个型号是pmos;  v2是产生出的方波波形,我的理解这个位置nmos与pmos都会导通的;

楼主:
导通了,将v2弄一个负压。开始理解错了

网友C:
楼主能不能看一下这个位置的电压变化情况。按照道理,这个电路没问题的。楼主能不能换一个Pmos的管子的元件放在那看看。我个人觉得Nmos是没办法导通的,就算导通了,后端也是不完全导通。
还有一点就是,没有后端输出波形的图啊,能不能放一个上来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能不能看一下这个位置的电压变化情况。按照道理,这个电路没问题的。楼主能不能换一个Pmos的管子的元件 ...

谢谢回复,将v2弄了一个负压3.3v就到通了; 图中的黄颜色曲线就是箭头的波形

网友D:
IRF9140
VGS(th) = -4V Maximum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1是不是小了一点,不能导通

看一下手册上面写的Vgs是多少,这种情况基本就是Vgs达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IRF9140
V[sub]GS(th)[/sub] = -4V Maximum

是的,版主 该型号的开启电压是(-2v)~(-4v)

但它後面有個條件 VDS = VGS, ID = -250μA!>_<||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