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找产生恒定40uA电流的方法

楼主(2016-01-28):
2金币
大家好,大家谁有当前在用的微安级恒流装置,恒流管或恒流源都可以,用于产生40uA恒定电流,从网上找了4DH系列恒流管,结果已经不生产了,恳请各位大神帮忙,谢谢!

楼主:
追问:用LM334可不可以,有的说可以,有的说不可以,很纠结。

网友A:
LM334我看行,不行的理由是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LM334我看行,不行的理由是什么?

      因为电流跟随温度变化,所以不是真正的恒流源

网友:
    这个很简单,加个恒温装置就好了,好多仪器仪表都带加热温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