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[求助] E5071C的探头

楼主(2016-01-28):
E5071C 测量主板上信号线的损耗(只有一根信号线,两端什么都没有)
可不可以为 E5071C 配一个针状的探头(点上去就可以测量的探头)?
配一个什么型号的探头可以满足这种需求,准确度如何?

网友A:
E5071C本身是没有探头的,但是可以购买能接到SMA cable上的探针,比如gigitest就有,但是价格有点小贵,E5071C是有一个测试差分阻抗的probe,型号是1021B,但是也不是自带的,需要另外采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5071C本身是没有探头的,但是可以购买能接到SMA cable上的探针,比如gigitest就有,但是价格有点小贵,E50 ...

N1020A e5071c用的探针需要是无源的吗?
这种探针怎么校准,准确度如何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N1020A e5071c用的探针需要是无源的吗?
这种探针怎么校准,准确度如何?

1021B吧。这个只能平移,无法校准

网友(2017-01-15):
频率不高的话,自己做一个也行,注意接地,保证信号回路,测试精度还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