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检查丝印交叉,误报少的skill

楼主(2016-01-28):
    我现在用的检查丝印交叉是skill应该是大家常用的那个,但是这个skill对于移动位置的丝印但是没有交叉的会有误报,反倒还有点误导人,导致一些正真交叉的没有被发现,跪求,还有没有更好的检查交叉的skill或者更好的检查丝印的skill,希望误报少一点的,

网友:
    是检查位号摆反的skill?常用的是什么样的……

楼主:
    坐等   XYX365   大师,来解答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坐等   XYX365   大师,来解答

    我的想法是人工檢查,並將一塊板子細分很多區域,再針對這些區域一一檢查,目前我的想法認為自動很難判斷,也會花很長時間,所以只能分區塊檢查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的想法是人工檢查,並將一塊板子細分很多區域,再針對這些區域一一檢查,目前我的想法認為自動很難判斷,也 ...

    我有写过检查位号的skill,用两两器件之间检查,加了很多限制条件(距离太远的不查,某些特殊摆法视为没有摆错等),即使这样还是有不少误报。不过比起误报,我最怕的还是漏报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的想法是人工檢查,並將一塊板子細分很多區域,再針對這些區域一一檢查,目前我的想法認為自動很難判斷,也 ...

    呵呵,摆完丝印后,太大的板子怕眼睛花,有时候会有同样封装的电阻之类的交叉,这样会导致焊错,人工检查可能比较费时间,我也不太懂skill,只是觉得现在用的skill对于距离较远的容易误报,但是这些误报的丝印跟期间实际相对位置是没有改变的,对于这种如果可以改进的话,应该误报会很少

网友:
    谁能搞定这个skill啊,求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