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PCB文档有问题,导不出DXF,在线求助...

楼主(2016-01-29):
这个PCB文档有问题,导不出DXF,导出的dxf文档打开看什么都没有,搞了很久,导出低版本PCB再导出dxf也还是不行,求各位大神帮一下忙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附件dxf

转个9.3的asc文件我试试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么?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转个9.3的asc文件我试试

谢谢,已经解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