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缓启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6-01-29):
现在有一个问题,就是我有一个车载摄像头(那种带马达的),一插入我的设备,设备就重启了,用示波器测量发现电压在摄像头插入的那一瞬间拉的很低,然后,重启了现在就是听说加个缓启电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然后有人给我推荐了LTC1422,但是我下载规格书下来看,发现那个适合在供电端使用,好像不是很适合我这个场景
下图就是LTC1422的典型图

希望大家能给我推荐一款适合我这种情况的,或者说凌特的这个电路怎么改改可以使用呢?供电是+12V的

PS:先插上摄像机,后开机就可以用,就是热插拔不行

网友A:
    缓启电路很多时候,应用在某个关键信号,或者某个部分。你自己要确定那个信号或者线路缓启才可起到需要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缓启电路很多时候,应用在某个关键信号,或者某个部分。你自己要确定那个信号或者线路缓启才可起到需要效果

    那你这边能不能给我分析下,为什么会这样呢?
    在我这个新手看来就是热插拔的问题

网友:
    个人意见:1,先仅用车载摄像头的电源与GND插入试下,排除其他信号线原因,另外是不是设备功率不够?马达驱动刚开始转动确实比后面消耗功率大点,12V输出口加大电容消除热插拔带来的尖峰脉冲进行测试。
    2,对于LTC1422,用在设备输出端准备给摄像机供电,这个除非有个插入检测电路,类似耳机插入机械弹片检测那样的道理,将ON拉高即可

网友:
    期待大神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