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B板上继电器电路覆铜的问题

楼主(2016-01-30):
  各位大神,我手头要搞一块设备,需要用到2个dc12v/2A的继电器和3个dc12v/10A的继电器,想请教各位大神,PCB板上的继电器电路周围需要覆地吗?我看到有些设计是专门把继电器下面这一块地给挖空了,但是个人感觉覆铜可以吸收继电器吸合及断开时所带来的部分干扰。有点小纠结,诚心向各位大神赐教!另外还想请教一些关于继电器电路设计上需要注意的问题,恳请各位大神解答!

网友:
繼電器Realy)有一項重要的功能叫隔離Isolation),就像光耦Photo Coupler)一樣。

樓主只要仔細想想,就會明白底下要不要挖空了!

网友:
对于大电流的,建议用铜皮画电源与GND;控制部分(比如MCU控制)可以铺铜。
两者之间在做原理图时就做好隔离

网友:
歐姆龍(Omron)繼電器使用手冊

网友A:
莫铺地。   继电器是个开关,要高大上的隔离度。 12V  可能不大会在引脚处拉弧,但220V的一定会的。  还要开槽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莫铺地。   继电器是个开关,要高大上的隔离度。 12V  可能不大会在引脚处拉弧,但220V的一定会的。  还要 ...

不敷铜做了,但是怎么开槽呢,开槽有什么要求?

网友(点评):
開槽可順便防爬電(Creeping)。^_^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敷铜做了,但是怎么开槽呢,开槽有什么要求?

12V 不开就行。

网友:
我们公司都是开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