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DIY】冰箱修复

楼主(2016-01-30)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08794-1-1.html中提到冰箱罢工,经过不断百度找到了解决办法,现说下修复过程
1 首先确定是控制板还是驱动板问题(这有个窍门,直接让冰箱售后来查出具体问题位置,然后不让他们修理,太贵,报价600,可以买新冰箱了)
2 自己再测试下线路板
  出现这个问题时首先检查变频板220V输入有没有输入,有输入再测下变频信号2.1V-2.5v .正常是2.3V ,由于表有误差所以在这个电压范围内是正常的。
  变频信号也正常,说明前级控制是正常的,问题就出在变频板和压缩机了。
  万用表选择到交流50V档,测W V U 任意两根线,插电,正常的变频板在冰箱刚通电时都会输出微小的电压检测压缩机的,一般是10-50V之间的交流电压一瞬间,没有输出,换 变频板,3根线只有2根线输出也是变频板问题。3根线都有输出,那就要考虑压缩机是不是有问题了。可以代换变频板试试,换了还不行就换压缩机(换压缩机有点麻烦)
3 初步判断是变频板问题(通过售后和自己测量) 搜索淘宝买变频板 这得到一朋友帮忙,得知变频板并非原型号也可以。原海信变频板淘宝要300左右,而海尔的只要80,便宜不少,而且质量要好
4 用非原装板要注意接口和安装,注意观察是否可以代替。(接口没有办法一样,只能拆下接口,直接焊上去)
经测试2个月,没有问题。
附海尔变频板图片

网友A:
带AC的都不敢随便动……实在不相信自己的动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带AC的都不敢随便动……实在不相信自己的动手。

胆大心细就可以 连接有点乱

网友B:
太厉害了,版主可以开个家电修理部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胆大心细就可以 连接有点乱

就是胆小……以前自己焊的板子,上电之前都紧张得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太厉害了,版主可以开个家电修理部了

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准 只是有空就会动手解决些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