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高手,我导入DXF后把2D线改为板框,板上的挖空区是用轮廓这个类型吗?还有为什...

楼主(2016-01-30):
请问高手,我导入DXF后把2D线改为板框,板上的挖空区是用轮廓这个类型吗?还有为什么线宽改不了?谢谢!

网友:
线宽在孔名称哪里,下拉有选择

网友:
板上的挖空区是用比轮廓大至少20mil的Route Obstruct,可以先把轮廓复制出来,在直径那里输入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