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怎么设置原点到板框上直线端点

楼主(2016-01-31):
      cadence在画板的时候,怎么设置原点到板框上直线端点? 比如直角上  或者板边直线的端点上

网友:
可以选中板框查看坐标,然后把原点移到想要的顶点坐标去。

网友:
    坐标吧,,自动捕捉的功能还不完善..

网友:
    用座標 , 可用ix , iy 單向移動

网友:
    Setup->change drawing origin,直接单击你想要的原点位置,此点就为原点

网友:
    先看一下你要移动到的那个点的左边,然后setup-design parame...-design-move origin里边把X,Y分别填上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