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线的问题

楼主(2016-01-31):
新学mentor,以前用的都是protel。在布线上有几个小问题,请教大家:
1、layer上面有一个层的偏置方向,即水平OR垂直。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?有什么用?影响到什么?
2、同一网络线径在CES中设置MIN、TYP、MAX,在走线时只能这3种线径尺寸了么?不能再拉线过程中随意改变大小么?
3、patr引脚可以显示网络名么?如何操作?

网友:
2.走线 可以直接右击选中随便更改这 三种线宽  若要自由改变 就得 输入 cw 12 这样
3.不可以 让你失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