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和PADS VX.1的中心库能共用吗?怎么转换?

楼主(2016-01-31):
公司电脑用mentor软件,但是需要随时连接网络以获得授权。同时速度比较慢。
同时发现最新的pads Vx.1继承了许多mentor的功能,在简单电路方面与mentor没有什么区别,因此想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PADS,以求更加方面灵活的进行设计,最后再转换到公司的Mentor上面。

但是在一开始就遇到一个问题,就是中心库根本就不通用,用PADS的xDX designer建立工程选择中心库的时候根本无法使用Mentor的中心库。

大家有什么建议吗,或者有什么办法转换。

网友:
Pads的中心库可以转换成Xpedition的中心库,反过来好像转不了。

网友:
    一直用的是pads logic

网友A(2016-03-22):
    需要转换,有自带的转换工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需要转换,有自带的转换工具

我在安装的工具里面都试了一次,好像都不行。还麻烦给说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