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基本的三极管问题迷糊了

楼主(2016-01-31):
1. 如图PIC1 所示Vbe肯定让射极正偏,试想让1.8V后-20V上电当be正偏前,c极电压很低,bc反偏,三极管放大区,ic约等于ie但是通过电流反算电压,c处电压比b高。这个过程怎么具体理解?之前的仿真结果是c处电压接近0,小于 0.
2. 实际应用如图2,用FPGA驱动e极,实际测量中,fpga输出1.8V时,量in点电压变成0.68左右。很奇怪,应该是e点0.68V左右,fpga管脚输出阻抗比较小,与1k分压后,电压应该接近1.8V。这个现象怎么理解?
谢谢交流!

我好累!
沒關係!等他表演完,我不趕時間。^_^
Super Go 版主已經沒耐心聽你講推理,直接回答你的答案比較快。 >_<|||
樓主直接講,想要用這電路做什麼事,會較快一些!^_^

楼主:
自己回复第一个问题:通过仿真可以看到,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,ib电流较大,如果改小c集电阻,则工作在放大区。
关于第二个问题,暂时还没有想明白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自己回复第一个问题:通过仿真可以看到,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,ib电流较大,如果改小c集电阻,则工作在放大 ...

super版主你好,电路图如图pic_sch。
实际调试情况如下:
1. 通过EN脚后,-17V电源总出问题,且测量FPGA的en脚电压,电压显示只有约0.7V。
2. 将R150换成0之后现象如此。
3. 直接将-17V连接到线性电源上时没有问题。
4. 怀疑过D18反向电压受不住,换过in4007之后,-17V电源系统仍然出问题,芯片会坏掉。
暂时还没找到原因,EN开关仿真就没有问题,请指点批评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uper版主你好,电路图如图pic_sch。
实际调试情况如下:
1. 通过EN脚后,-17V电源总出问题,且测量FPG ...

其實,小弟沒有樓主那麼好的學識,電路能抄就抄、非到萬不得已絕不自己設計。

下圖是一個敝爛公司產品上的負電源開關,已被使用多年。

樓主如果懶的話,或許稍做調整就能使用。若仍堅持要自己設計,也可以比較一下和自己的電路有何不同,略作思考之後定有所得。

Negative Power Switch

Negative Power Switch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其實,小弟沒有樓主那麼好的學識,電路能抄就抄、非到萬不得已絕不自己設計。

下圖是一個敝爛公司產品 ...

但是狗大为什么这么多可以抄的资料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但是狗大为什么这么多可以抄的资料啊?

根據以往的經驗 Super Go 的標準回答

【多年慘痛經驗 + 職場高人前輩傳授 + 熱情代理商推薦 + 數夜不眠不休網搜 + 敵後臥底人員回報 + 50GB 過期狗糧翻堆整理。^_^】

其实也可能是现场画的,呵 呵
知我者黃金狗大也!原本也是想這麼寫的。^_^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其實,小弟沒有樓主那麼好的學識,電路能抄就抄、非到萬不得已絕不自己設計。

下圖是一個敝爛公司產品 ...

请问右边的N-mos管什么型号,被logo挡住了

网友(2016-03-18):
引用 网友C:
请问右边的N-mos管什么型号,被logo挡住了

AO340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