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:Allegro静态铺铜需要设置光绘格式么?

楼主(2016-02-01):
allegro动态铺铜之前是需要设置一下的,但是Allegro静态铺铜呢?需要设置光绘格式么?在哪里设置?
谢谢。

网友A:
    光绘和铺铜是两个概念...格式不一致也可以....
至于动态静态,就和光绘没关系了

网友:
    没有关系,是分两个步骤进行的

网友B:
    不需要
gerber用rs274x格式,板厂都能识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光绘和铺铜是两个概念...格式不一致也可以....
至于动态静态,就和光绘没关系了

    谢谢。我静态铺铜是直接画shape的,而动态铺铜前都会在Global Dynamic Params...设置一下。
而昨天在看一个铺铜教程时,看到一个静态铺铜设置,只是找不到那个菜单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需要
gerber用rs274x格式,板厂都能识别

    是在出Gerber的时候设置成RS274X格式就可以了,动态铺铜前也可以不设置光绘格式么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在出Gerber的时候设置成RS274X格式就可以了,动态铺铜前也可以不设置光绘格式么?

    动态铜的话,要在图片中的artwork format里设置同出gerber时的格式相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动态铜的话,要在图片中的artwork format里设置同出gerber时的格式相同

了解,多谢。

网友:
    不需要,光绘一般和你使用的正负片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