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振不稳定,波形是这样的,求教一般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6-02-01):
    反对!: 5.0
    反对!: 5
    Zzz……

楼主:
    囧,QQ空间的图竟然传不上去。

    你就不能直接上傳圖檔嗎???圖像位置出現「未經許可不可引用」,有可能只有你自己才看得到。>_<|||

楼主:
    出来的晶振在下面有一条线= =。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

    我們的頭上有三條線!>_<|||

网友A:
    哈哈 还是看不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依然没图

= =。不科学啊。我自己打开都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图

    = =。不科学啊。我自己打开都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哈哈 还是看不见

    = =。不科学啊。我自己打开都有了

    反对!: 5.0
    反对!: 5
    不專業!@_@|||

网友D:
    把 Scale 放大些,例如 100ms、400ms、1s……看看振幅是否有週期性忽大忽小的現象?是的話,幾個月前我遇到過類似的問題。

网友:
    狗狗版主都要生气了,你还没把图加上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把 Scale 放大些,例如 100ms、400ms、1s……看看振幅是否有週期性忽大忽小的現象?是的話,幾個月前我遇到 ...

    没错,大神就是忽大忽小这个问题。

网友D:
    繼續請教幾個問題︰
    • 有多少比例有這種現象,譬如說︰有 10 片板子、有多少片有這個現象?
    • 有沒有嘗試和正常的板子對調過晶振?問題是不是跟著有問題的晶振跑?
    • 這個現象對你系統的影響是什麼?CPU 無法工作或是 CPU 跑到一半會重置Reset)?

我兩個月前是在 32.768KHz 的 RTC Clock 上遇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繼續請教幾個問題︰

  • 有多少比例有這種現象,譬如說︰有 10 片板子、有多少片有這個現象?
  •
    咦,大神找到问题了,我把晶振反了180度就正常了,
    奇怪了= =
    4脚的无源晶振为什么反了就不行了 - -。
不过,
还是感谢大神的耐心回答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咦,大神找到问题了,我把晶振反了180度就正常了,
奇怪了= =
    4脚的无源晶振为什么反了就不行了 - -。
    ...

    胡適︰「大膽假設,小心求證!」

    再把它倒回來問題會重現嗎?

网友(点评):
估计不会重现。

网友:
对比CPU和晶振的参数,验证裕度够不够

网友:
不会反过来就不行了吧?无源晶振一般都是两脚可换的。    晶体是特殊的?(内部有两个不相等的电容吗)

网友:
    这种晶体不是没方向吗 你反过来好了 就很奇怪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    繼續請教幾個問題︰
  • 有多少比例有這種現象,譬如說︰有 10 片板子、有多少片有這個現象?
  •
    狗版主,我的32.768k晶体也遇到这个现象了,请问您问题原因找到了么?可否分享一下,万分渴求,多谢多谢。

网友(点评):
公司(丟臉的)機密,不便透漏。等下班啦!^_^