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请问怎么在Capture中将零件所在页码导出?

楼主(2016-02-01):
之前做法是利用别人写的程序,将导出的.net和.xRF整合,获取到零件所在的页码,然后一页一页的将零件导入,效率特别低
现在已经能将导出的所有page整合到一个page内,一次性导入所有的零件,并且分别放在方框内
但是获取零件所在页码的方式还是利用别人的程序,操作相当繁琐
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直接在Capture内导出零件的页码

网友A:
基本上還是讀取*.xrf或*.exp 檔案來獲取頁碼,
你可以自己寫程式並獲取頁碼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上還是讀取*.xrf或*.exp 檔案來獲取頁碼,
你可以自己寫程式並獲取頁碼.

在Capture上的程式不知道该怎么写,与Allegro上的一样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Capture上的程式不知道该怎么写,与Allegro上的一样么?

我的意思是在Allegro 寫程式讀取*.xrf檔案,
如果是要在Capture上寫程式必須是V16.x以上版本有支援tcl的程式才可以寫.
是寫tcl程式來導你需要的資料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上還是讀取*.xrf或*.exp 檔案來獲取頁碼,
你可以自己寫程式並獲取頁碼.

xrf内获取到的Sheet是线路图右下角的sheet of sheets的页码,之前有遇到过sheet number写错的,导致零件分页出错的问题
能不能直接获取上图的分页页码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xrf内获取到的Sheet是线路图右下角的sheet of sheets的页码,之前有遇到过sheet number写错的,导致零件 ...

你可以研究tcl程式,看看是否可以獲取你說的頁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研究tcl程式,看看是否可以獲取你說的頁碼

目前是在xrf的SchematicName列获取的页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