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在env里面对应的是什么变量?如何设置它?

楼主(2016-02-01):
Alt在env里面对应的是什么变量?如何设置它?

我知道Ctrl按键对应的是~
那么Alt对应的是什么呢?
哪位大牛人知道呀?
谢谢!

网友A:
隨便問就隨便答!

http://sourceforge.net/p/vim-latex/mailman/message/6175197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隨便問就隨便答!

http://sourceforge.net/p/vim-latex/mailman/message/6175197/

全英文啊,看了半天,好像说什么不支持。
我想再问一下:
按下shift和d按键如何表示了?

這樣也能中的?>_<|||

网友:
你指的是 Virtual-Key Codes 嗎?
https://msdn.microsoft.com/zh-tw/library/ms927178.aspx

网友(2017-05-06):
查看allegro自带初始化env,路径%CDSROOT%\share\pcb\text\env,Alt对应的是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