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HFSS中集总端口的设置

楼主(2016-02-01):
使用HFSS仿真键合线,使用集总端口,两个集总端口通过一个Cu做的地平面连接可以吗?还是必须通过理想导电平面来进行连接?

网友A(2016-07-13):
给你一个参考资料看看,也许有用~~HFSS端口和激励设置(官方说明).

HFSS端口和激励设置(官方说明).pdf

网友(2017-06-19):
引用 网友A:
给你一个参考资料看看,也许有用~~HFSS端口和激励设置(官方说明).

这个还是比较有用的

网友:
兄弟,我最近也在仿键合线,可以参考一下你的仿真吗